[电脑] 废品站30块买的冠捷一体机电脑 长城电源 腾达交换机

楼主(2023-08-08):
电源和路由器插电试了是好的,懒的折腾就简单拆下一体机

手上刚好有以前在废品站买到的电源适配器,有密码用PE清除下

配置

还是个美团用的电脑

网友A:
好东西啊,这个一体机还是安卓系统的

网友:
布线挺凌乱的。

网友:
仅一个显示器都是值的吧。17年的机器,上个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又增一台备用电脑

网友:
处理器j1900,这又是哪个冤大头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这个一体机还是安卓系统的

什么安卓系统,那是WIN7

网友:
运气真好,一个交换机就回本了

网友:
J1900 的配置,不如把主板拆出来当软路由 NAS
跑windows 就是折磨

网友:
30块买这么多?我只想问,废品站在哪里?

网友:
30块钱又赚了

网友:
这种接口固态硬盘速度更快点

网友:
J1900太弱鸡了,不过30块买这么一大堆太划算了...

网友:
太划算了,老板是朋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安卓系统,那是WIN7

我看见有应用商店,以为是,一体机我还没收到过,你们那边东西真的便宜啊

网友:
30块能收这么多的吗

网友:
赚了赚了,可是这电脑能干嘛呢?不能见一台就收藏吧。

网友:
30元不错,电脑能换CPU么,内存扩大一下

网友:
看接口猜是j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