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显微镜下,1-5微米的东西能看清楚吗?

楼主(2023-08-08):
能不能看到铝合金表面阳极氧化层的厚度?咨询了厂家,说表面阳极氧化层厚度大约在1-5微米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把它切开看横截面积。

网友:
光学显微镜放大1000倍有点到极限了,但应该还能分辨。关键是你能不能分辨出氧化层和金属的边界。

网友:
光波长在 0.5 微米左右  ,所以是无法分辨微米级的
不过微米级千分尺可以测量
砂纸打磨掉氧化层,然后测量一下厚度

网友:
金相显微镜就是干这个的,不过观察方式得自己研究

网友:
即使是光学显微镜,也有个等级划分,看放大多少倍了

网友:
太专业了,还是问显微镜厂家吧

网友:
专业问题,找专业专家

网友A:
玩过生物显微镜,医院检验科的那种,1-5微米的分辨率还是有的,不过都要在油浸镜头下,1000-1600倍,透射光路(由于工作距离很短,反射光路不一定有足够的光线进入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生物显微镜,医院检验科的那种,1-5微米的分辨率还是有的,不过都要在油浸镜头下,1000-1600倍,透射光 ...

碟形的为红细胞,直径7-8.5微米,三个带核的是粒细胞,两个核未分开的年幼些稍大,直径15微米左右

网友:
金属和生物的显微镜不一样吧要金相显微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