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单方锂电池无损修复及保养

楼主(2023-08-08):
好几个电池,放了好几年,一个放在相机里面取出没电压。不在相机也同样没有电。
1 一个国产假冒的电池 ,在电池外壳开了一个孔,然后充下电,然后把他救活了。(但是这个方法有限制,是另外一个电池正极是找不到,在电路板下面挡住了)

2 原装电池,前天因为用手拿着搭着充不方便,充了一会儿电池,又有电压但是拿到原装充电器又充不进去失败了。今天弄成固定挷起来充,到时看清况。

我现在知道锂电池如果长期保养的话,最好是半空腹3.7 v最好。充满了也不好,没电压也不好。
但是问题,充电器如何调半个电压或放电放半电压,弄起来麻烦。

网友:
要是带协议的电池包,充高了就弄个负载放电,电子负载不都可以设置截止电压

网友:
看来以后锂电充电器要有半电充电功能

网友A:
很多锂电池专用的充电器都有储存模式 ,充电电压一般在3.85v左右。半电保存更好哟。

网友:
长时间不用的电池,怎么保养也不行

网友:
充满了放置即可,半年充一次
电池有自放电,还有内部芯片休眠了,也会耗电

网友:
我的是完全放坏了,拆开后一直没修扔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网友B:
换过索尼微单第三方电池的电芯,电量比原配的还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索尼微单第三方电池的电芯,电量比原配的还足

那是你后来的电池性芯比之前的原装容量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锂电池专用的充电器都有储存模式 ,充电电压一般在3.85v左右。半电保存更好哟。 ...

问题这些电池要专用的充电器,没有储存模式。

网友:
长期不用,最好的办法还是定期拿出来循环一下吧

网友:
锂电满电容易,损失容量。。。

网友:
充满放电,估计一下就行,弄不了很精确。

网友:
长时间不用,闲鱼是最好的去处

网友C:
无损修复,锂电池的正负极位置找的挺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这些电池要专用的充电器,没有储存模式。

那就可调电源设置到3.8v左右, 电流0.1C     打开电源,让他自由发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损修复,锂电池的正负极位置找的挺准的。

负极好找,正极不好找。上次维修失败,只找到一节,另外一节正极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调电源设置到3.8v左右, 电流0.1C     打开电源,让他自由发挥吧。

电池的夹具不好弄。不知有没有万能调节的。

网友:
时间能冲淡一切!时间能摧毁一切!

网友:
最好能引出电池端连线,
可以随时拯救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