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拆过海尔这种空调内机?跟以前的不一样

楼主(2023-08-08):
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跟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这。。。。如果没啥动手能力真的别折腾

拆掉导风板,就能底部上看到3-4个装饰扣,取出后就是螺丝

网友:
海尔不是重量虚标吗?

网友:
具体啥问题,前两天刚拆了内机换了电机,是比较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