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手机充电头拆解维修

楼主(2023-08-08):
小米手机充电头,型号如图。
故障现象:刚接上手机,手机显示在充电。大概1分钟左右,手机显示断开充电。
开始还以为是手机问题,更换别的充电头,手机充电正常。

砸开,外壳波峰焊,两部分分开

PCBA 可以从外壳中拉出来

PCBA正反面,输出端的820uf 电容好像是固态电容?

PCBA 细节图。使用了 On-Bright 昂宝的方案 OB2502PCP + OB2001WCP。
OB2502PCP 是原边反馈AC-DC芯片,内置2A 650V MOSFET,可以工作在CC/CV模式
OB2001WCP 为二次侧同步整流。
PCBA总体工艺还不错

问题还没找到,检测元件基本正常。。。待续

-------------------------------------------------------------------
维修完成。。。

PCBA 反面元件检测没有发现问题,IC 有完善的保护,暂不考虑更换。
检查发现正面的变压器上有2个漆包线断头,如下图中红圈位置
根据位置和长度判断,应该是一根线断开后的2个接头
刮掉绝缘焊接后,试机正常了

原理分析:
如下是 OB2502 的典型应用电路。
原边反馈和稳压,辅助绕组提供IC 正常工作电压,并提供感应和调节
相比传统的开关稳压电路,不需要光耦和 TL431.
VDD 脚上方的2个串联电阻在AC刚接通的时候,给IC提供工作电压
等IC 工作正常后,工作电压则由变压器的辅助绕组提供,用以提高电路工作效率。

断开的线正是变压器的辅助绕组,所以AC刚接通电路有5V输出
但是,IC 工作几个周期后,没有正常的供电电压和输出的检测反馈
于是IC 的保护电路工作,关断输出

网友:
品牌充电器也不过如是,没什么大的惊喜!

网友:
重点查找输出电路部分,有可能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
USB座虚焊,或者内部断了

网友:
这做工一般般

手头几个原装的都是多用的,从5V2-3A到20V3.25A,都是不看混用的,么有有问题的

网友:
开始可以充一会不充了楼上说的UsB虚汗可能性最高

网友:
角上有个芯片供电电容,换掉试试;高压滤波电容鼓也要排除一下。

网友:
这种固定输出的还好弄,感觉要上那种快充就复杂了,不知道那种快充是不是由快充芯片直接控制原边的开关IC来达到调压的目的的。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usb口松动了?

网友:
期待检查结果。

网友:
充电线也重点检查下

网友:
  晨阳东西 不喜欢 ……

网友:
没快充没什么用

网友:
待续,等候检查结果。

网友:
小米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线问题,之前我就有一条充电线这样,动一下充电,动一下又断开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