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Boon!超火的大牌电源爵~伯电源拆解!

楼主(2023-08-08):
J!Boon!超火的大牌电源爵~伯电源拆解!

没想到在单位做维护还能遇到:超“火”的超级大品牌J!Boon!爵~伯~电源!用户反映电脑黑屏死机,检测机箱温度高达XX度可以煎蛋,赶紧关机后直接拔不下电源线!强行扯出发现图1处的插口已烧毁烧糊,严重变形!
赶紧给他换了一个电源,拆下来才发现换下的居然是超“火”的超级大品牌J!Boon!爵~伯~电源!型号为650WS网吧版!其功率标注不是常见的瓦(W),而是猥琐的专用单位WS!

一斤得电源里面有半斤的灰!
要是灰能卖钱。。。。。。。。。

高效的半桥设计!
200W超大功率!

检查发现风扇没法正常转动!

扒开风扇的皮,发现采用了禁止加油的设计!
不能修吗???
不存在的!!!

网友:
电源太单薄,油费胶水粘死了?

网友:
伯爵还是爵柏

网友:
还好发现得早

网友:
这电源太猥琐了

650WS=250W

网友A:
额定400W
峰值650W。
虚标的厉害。

网友B:
这个电源估计就是网上配整机的所谓套餐机。老实说,不懂攒机的就买品牌机,多少算有点保障,懂攒机的还是到线下配吧,就算网上配也不要买整机,几大件分开买就是了。不过一般网上买整机的一般就是不懂攒机还贪价格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估计就是网上配整机的所谓套餐机。老实说,不懂攒机的就买品牌机,多少算有点保障,懂攒机的还是到 ...

他们说就是配来的机器。x58的古老平台,因为内存可以配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400W
峰值650W。
虚标的厉害。

看用料连额定400W也没有

网友:
就看这散热片。还不如额定180W的金河田。

网友:
这电源虚标有一半就不错了

网友:
名字起的挺好,JB

网友:
居然不是经典的7500(494)芯片

网友:
其实也好,电脑坏的快,可以愉快的拆零件了

网友:
这个小功率可以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这电源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
额定400峰值600这。。

网友:
遇到过,垃圾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