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磁饱和稳压器,提供24v控制这个变压器大电容老化了会引起带载能力下降....

楼主(2023-08-08):
有人说是磁饱和稳压器,给设备提供24v电源,控制电压和供电电压用的,查资料好像是谐振用的。求大神科普。
磁饱和稳压源
https:/去掉/wenku.so.com/d/b0dbd5e0b5101faade63e64e2d65fa1e

补充内容 (2023-8-24 09:20):
查了一下,这个电容害了,量不到容量,至于价格是进口的所以价格贵,还不是最贵的。

补充内容 (2024-6-11 20:21):
恒压变压器又叫磁饱和稳压器。

恒压变压器采用一个“日”字型铁芯,初级线圈在一个窗孔中,次级线圈和谐振线圈在另一个窗孔中。谐振线圈外接电容谐振频率与电源频率相近的谐振回路。

当初级接通电源后,谐振回路起振,使次级铁芯浅饱和,形成一个恒定的交变磁场,其磁感应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不受输入电压变化的影响,于是次级线圈的感应电动势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初级的输入电流只起补充能量的作用。

恒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只与铁芯的磁性能参数和铁芯截面积有关,与初级与次级匝数比无关。

恒压变压器的效率、体积重量与普通变压器相当,当铁芯材料比较好的时候,市电电压在160-250伏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小于1.5%;当负载电流从满载到减半时,输出电压变化约1.5-4%,当输出短路时,输出电流上升约1倍,因此不怕长时间短路。

补充内容 (2024-6-11 20:25):
实测在输入电压385vac不变情况下,改变抽头在480v档和345v档位,输出电压变化不大。

楼主:
能用这个cbb电容代用吗?

楼主:
就是这个电容,有几个。原装电容淘宝240,真假未知

网友A:
铁壳油浸电容 比这个安全吧。。

网友B:
换耐压容量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是多个封装在一起的把?

网友:
找个风扇启动电容试下,可以用空调风扇的

网友:
代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这电容有啥用?活这么久,没见过

网友:
电容这么贵

网友:
应该可以换,下面的标了50/60

网友E:
这个电容用的有意思~~
你这是啥变压器?发电机?

网友:
第一次见到能调整自身频率的变压器。

网友F:
难道这就是传说的磁饱和变压器(也就恒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油浸电容 比这个安全吧。。

进口原装设备上的,不懂不敢换,不明白为啥不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耐压容量一样的就可以了

长期高温运行,关键不懂模电,不知道啥作用,已运行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多个封装在一起的把?

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有啥用?活这么久,没见过

问了一下是什么磁饱和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就是传说的磁饱和变压器(也就恒压变压器)?

就是磁饱和稳压电源,设备里有个东西可能电压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用的有意思~~
你这是啥变压器?发电机?

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