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本想本地50捡漏个60V逆变器,没想到被捡漏

楼主(2023-08-08):
闲鱼本地看到一个68元的60V逆变器2000W,知道肯定虚标,砍价到50自取,本来想捡个漏,
拆开发现保险丝断了,肉眼观察一下管子没问题,随便找个保险丝焊上先试一下,没想到通电直接炸管了
索性全部拆下来量一下,剩三分之一好的管子,量着电阻也有阻值失效的,还是淘宝直接买管子和电阻换一下试试

顺便请教一下第一次修逆变器,维修除了管子和电阻哪地方还容易坏,网上搜的维修案例发现照片右下角4个S8550也容易坏,还没拆下来量

等管子和电阻到了继续更新

网友A:
这玩意爆保险,管子基本就有坏的了
这玩意也就管子,驱动电阻容易坏

网友B:
成功捡漏后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爆保险,管子基本就有坏的了
这玩意也就管子,驱动电阻容易坏

请教,驱动电阻应该就是管子边上的47欧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捡漏后的烦恼

确实,捡漏这价格其实就是抱着坏的去收的

网友:
70/80咸鱼上有好的,1600w左右

网友:
50买个坏的,感觉不值

网友:
前不久在废品收购站看到12V6000W的,要价70元不敢要。

网友:
这种驱动没有隔离的烧保险基本上要换掉全部管子了,并且是方波的好的也不贵

网友:
不值

不是捡漏,这是翻车

网友:
俩变压器的,洗标货50也差不多买个新的了

网友C:
修正波的别玩了!

网友:
这个价格不算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正波的别玩了!

这个怎么看修正波的还是纯正弦波的

网友D:
如果是好的,50还管他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值

目前炸管了,肯定是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好的,50还管他玩玩。

对的,好的话50还是可以的,只要是捡漏失败了

网友:
你都不串个灯泡看看

网友:
这漏捡的有点高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