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花屏故障求助,有时拍一拍能恢复

楼主(2023-08-08):
一台测量仪器RH812,类似平板电脑的,最近老是花屏,拍一拍能恢复,求大神指教是哪的问题?是排线还是显示芯片?图1是正常时候的显示,2、3是花屏的样子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显示屏的排线座松动,重新安装下

楼主:
温度一高就容易出现

网友:
排线,或者cpu

网友:
温度高可能不是排线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排线或者供电电容呗,拆开看一下,没有拆开就很难判断,也许拆开了,问题就简单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排线氧化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