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把HER104烧了,就买了HER105

楼主(2023-08-08):
淘了些HER105,105比104耐压高点,速度是一样的,50ns

我查了下普通整流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没有查到有反向恢复时间这个参数,查到FR系列快恢复二极管。例如FR105,250ns,足足比her105慢了五倍

可能这就是her系列也叫超快恢复二极管的原因吧

我用磁铁吸了下脚,没磁性,难道是铜脚?不太可能,会不会是铝的?

网友A:
借前辈的帖子,提个问题,我这有个PLC,三菱的FX3U-80mr电源板,电容应该是高温了,都脱衣服了,鼓包漏液了,整流桥击穿了,保险烧了,求助,是电容坏引起的整流桥击穿还是咋回事,电容鼓了是啥问题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B:
二极管都是铜脚,目前没见过铁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都是铜脚,目前没见过铁脚的

一直以为二极管也有铁脚的,刚找了几个试了一下,还真是磁铁不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都是铜脚,目前没见过铁脚的

是因为铁脚实在达不到要求?压降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都是铜脚,目前没见过铁脚的

LED也是二极管,很多铁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借前辈的帖子,提个问题,我这有个PLC,三菱的FX3U-80mr电源板,电容应该是高温了,都脱衣服了,鼓包漏液了 ...

总零线开路了,输入变成380了

网友:
没注意过脚吸不吸铁

网友:
不可能是铝的,软还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也是二极管,很多铁脚的

这倒是实话,不过led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零线开路了,输入变成380了

好,知道啥原因就行了,尽量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都是铜脚,目前没见过铁脚的

原来还有这个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