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凡赫的15W Led灯

楼主(2023-08-08):
在洗手间用的,用了一年多。这个寿命有点短,估计是灯珠热死了。拆开看看。

外观,标称15W,实测10W

放大看一下

罩罩去掉,15颗高压灯珠,6伏的,一颗一瓦,最高15瓦,实测10瓦,降了功率。
但这种塑包铝的,对10瓦来说完全不够。

驱动用胶粘里面了,就不拍了。
备用灯珠拿出来,也是红包撸的,没有白的,拿个暧白凑合一个。

肉眼看不出来哪些坏了,测了一下,发现是做记号这颗坏了。

换好测试一下,收工。装的时候,铝基板后面多粘了一块散热片,效果可能不太明显,聊胜于无吧。

完。

网友:
采样电阻可以换大一点,降低功率

网友:
对于这么大点的灯盘来说,10W确实不算小了。

网友:
真不明白,为什么换过的灯,寿命往往不长?

网友:
不长时间点亮凑合用

网友:
这块铝基板3W就已经很烫手了。10W焊锡会掉。

网友:
散热不太好

网友:
换灯珠先用着,再坏了换新灯

网友:
不错,用了这么长时间。也值 了。

网友:
似乎这个灯的灯板散热一般

网友:
不错,换好了灯珠又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建议铝基板后面自己放个散热器,反正这种灯空间完全足够

网友:
可以再用一年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塑壳球泡灯,建议半功率使用。7.5W点亮能用得久一些。

网友:
很少足容的

网友:
换过灯珠的灯,寿命很短。

网友:
又能用一阵子了

网友:
驱动都不给看怎么判断灯泡优劣,建议重拆

网友:
这种灯5W都顶不住,修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不长时间点亮凑合

网友:
里面应该有驱动板。改电阻变成5到7瓦,或者换功率比之前小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