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谷语LED灯(鱼缸灯)维修二

楼主(2023-08-0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088-1-1.html
第一次检查

谷语LED灯(鱼缸灯)维修二

前几天,灯不是很亮检修,没有找到问题,今天有时间在检测,发现没有接灯测量电压是14V
接上LED灯测量才9V多,看来是电源的问题,找个12V的电源测试,发现灯光正常,很亮

没有接灯电压

接灯

电压9V

更换12V的电源亮度正常

网友A:
中间的两圈白光之间一圈灯是什么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两圈白光之间一圈灯是什么颜色的

不知道,光谱灯吧,听朋友说,这个灯比普通的灯照到鱼缸更好看

网友:
led一般恒流驱动,恒流电压会变的,不一定是电源有问题,没有恒流直接12v进去容易过热光衰烧灯珠

网友:
阻容降压的,总以为鱼缸灯很贵,应该电源等都是一流的呢。

网友B:
有一块同楼主一样的万用表

网友:
光谱灯,草缸用的,灯珠贵,谷雨算入门的了

网友:
鱼缸灯看着挺漂 亮

网友:
这个灯珠颜色很多啊,不知道都起到什么作用和功能,期待LZ解释一下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压降大。

网友:
LED怎么五花八门的,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C:
不懂就问,给鱼缸长时间照明,是否影响鱼或者其他生物的生物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同楼主一样的万用表

主要是小,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给鱼缸长时间照明,是否影响鱼或者其他生物的生物钟?

有植物可以帮助生长,时间要控制,不然水长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