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WPS中公式编辑器问题

楼主(2023-08-08):
wps自带的数学公式编辑器界面功能少,装了新版本的公式编辑器,可并没有覆盖自带的!还有怎么将公式编辑器图标拖拽放到菜单栏?)(office word是可以的)

网友:
wps 各种版本太多,界面接近,但可用功能不统一……简单来说就是wps不是每个版本都可以用公式编辑器

wps 和 Endnote 配合有问题,在没有官方解决方案以前,office还是兼容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