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啥标准版EDA 请教怎么往元件库里增加型号?

楼主(2023-08-08):
如题,

默认元件库里只有极少量型号  , 在线搜出来的器件 其封装怎么加到菜单里的元件库位置?(相当于复制一份的意思)
但没试成功,不会是每次用时都要去在线搜索吧?

花了2个晚上画了块板子,第一个晚上是熟悉菜单项的使用  初步成形,第一个晚上主要是微调距离啥的
发现一个问题:立创EDA里面的网络号  貌似不能自定义别名?  想想又不太可能   也许是自己还没找到正确操作

网友A:
放置---符号----立创商城-- 搜索-----放置到画布
可以搜索出绝大多数你想要的元件及封装

可以先用标准版练练手熟悉下,然后换专业版就比较方便了,特别是翻转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符号----立创商城-- 搜索-----放置到画布
可以搜索出绝大多数你想要的元件及封装

谢谢 回复那么详细

不知道“画布”是指哪里?    是当前原理图吗

我希望的是  搜出来的元件库能放置到个人的菜单栏里的“元件库”
这样方便自己经常调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专业版好象是有私有元件库设置的
最近教程粗略看了些  还没掌握

网友B:
搜索到封装后,编辑,再另存为---   保存到自己的封装库里。
//-----------------------------------

我也是刚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每次都要搜索,一旦忘了名字就很难找。

是不是想保存到常用库里?标准版的常用库好像是不支持编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复那么详细

不知道“画布”是指哪里?    是当前原理图吗

是当前原理图,可以按4楼方法添加到自己的库,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到封装后,编辑,再另存为---   保存到自己的封装库里。
//-----------------------------------

方法可行 谢谢!

用的是标准版,pro版里嵌的无关的东西太多  包括广告,看着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当前原理图,可以按4楼方法添加到自己的库,收藏

对的  已测试可以

网友C:
肯定要用专业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用专业版的

目前觉得标准版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觉得标准版够用了

立创的目标是要停用标准版,所以不值得花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