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dca的这个角磨机颜值如何

楼主(2023-08-08):
因为入坑东成平台,角磨机不嫌多,又买了一个。。。。。已经有大有的了。自从用上了充电的。一般小功率的工具都不愿意用有线的了。

网友:
公模老款了
公模新款的不是两半壳了,是电机部分塑料外壳是整体的,
手柄部分外壳是两半的,手柄甚至还能旋转。

网友:
德力西的割片字体是反着的,那旋转方向标识怎么看?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个DCA的充电角磨机,只买了裸机,手机之前还有个DCA 的20V无刷电钻,无线角磨机用得不多,但是需要用的时候没有还不行

网友:
前两年买了个大焊的无刷,59还是69

网友:
一个牌子,搞这么多花样,想想就不靠谱啊

网友:
东成这款机身颜色怎么和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好用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