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50V电容外壳凹了可以继续使用吗

楼主(2023-08-08):
这个450V,68uF的电容外壳凹进去了还可以继续使用吗?

网友:
这个样子还是扔了好

网友:
最好不要,这玩意价值极低,还是换了吧!

网友:
钣金修复一下,继续用

网友:
凹这么多最好是不要用了。

网友:
我给电源开壳时砸扁了一颗1000UF,我不太敢用怕炸了。
超声波(熔)焊真是太结实了。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这个电解电容

网友:
无痕修复也可试试,钣金不还要做个油漆?那成本就上去了
其实有个方法很简单,找两块硬板,木板就行,夹住电容,搓,能搓圆
搓好了,上电之前,串25瓦白炽灯泡,按正负极接全桥整流后的市电,正常灯泡会闪一下熄灭,找个电阻给它放电。反复充电,放电几次,增加介质膜厚度,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玩意还是算了吧,该扔还是要扔的

网友:
之前拆开充电器时,也是一个电容顶部有点凹了一点点,测了一下参数还行

网友:
换了吧。虽然还可以用。

网友:
这个完蛋了,九成九会爆开

网友:
换吧,不值钱,爆了吓你一跳

网友A:
容量正常的话,应急使用还可以。

网友:
又不值钱,何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正常的话,应急使用还可以。

容量不会变,但是耐压就难说了。

网友:
又不值钱,扔了

网友:
换了吧   不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