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个充电器,哪个好??

楼主(2023-08-08):
(图片)

网友A:
肯定是4颗芯片那个好,右边的是后期缩水版吧?

网友:
鬼子相机适配器最好 ……

网友:
明显左边用料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4颗芯片那个好,右边的是后期缩水版吧?

三极管的版本,你都没看到就断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版本,你都没看到就断论了

难道三极管比专用充电芯片还好?

网友:
左侧的四个独立芯片控制充电的肯定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版本,你都没看到就断论了

TO-92封装的你见过较复杂的电路吗?

网友:
我觉得肉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92封装的你见过较复杂的电路吗?

右边板子是sot23-3 封装管子,电流比tp-92还小, 疑似to-92封装的是双色led

网友:
不用选,我两个都留下

网友:
4颗芯片那个好

网友:
左边的要好一些。左边那个用的专用线性充电芯片,可以充满自停;右边是三极管控制,转灯后还会有小电流。

网友:
左边有四个芯片好于右边

网友:
不做选择题  都要

网友:
左边的好点吧!

网友:
SP5538是充电管理芯片,一下就分辨出来了。

网友:
左边的相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