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NW813

楼主(2023-08-08):
日常怼人之被高中生欺负,关于镁光L06切B0KB模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514218

关于这个帖子讨论的镁光L06B是否可以切换BOKB模式
        手上刚好有5片NW813颗粒,带二维码,看着应该是镁光正片,但是ID确是2C B4,BOKB模式(是否是原生态BOKB??),5贴上2258XT,选项里只有BOKB固件,按照默认大小开卡,始终是114738,也就是120GB,但是手动容量开卡,能开到209859,有坏块,是不是默认大小开的就是L06B模式???不跑RDT和跑RDT开卡相差不多。

网友A:
如果ID如图所示,那颗粒肯定不是NW813。NW813是MLC颗粒。图中ID是镁光的纯B0KB  TLC颗粒。1CE是48G,5颗足容的话也就是240G。当然如果有坏块就考虑降容。建议先跑个RDT。然后参考RDT结果降容开卡。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镁光的纯B0KB颗粒,性能不咋地,温度还贼高。
镁光的颗粒是我所有能接触到的颗粒当中,最容易坏的颗粒。

另外我很好奇,5颗单CE颗粒,贴在58XT上 CE分布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D如图所示,那颗粒肯定不是NW813。NW813是MLC颗粒。图中ID是镁光的纯B0KB  TLC颗粒。1CE是48G,5颗足 ...

单CE分布是顺序分布的,不影响开卡。
另外,你看上面那个讨论贴,貌似有原生态的BOKB模式的NW813,这个颗粒也是有正规二维码,看丝印不像是假的,就有点奇怪,这个板子开的时候已经是跑过RDT的,默认开120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虽然看不太懂,但也要支持

我也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CE分布是顺序分布的,不影响开卡。
另外,你看上面那个讨论贴,貌似有原生态的BOKB模式的NW813,这个颗 ...

5贴单CE,那就应该有5个CE才对,四通道的板子是如何做到不均衡开5CE的,我挺好奇。难不成特殊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贴单CE,那就应该有5个CE才对,四通道的板子是如何做到不均衡开5CE的,我挺好奇。难不成特殊固件? ...

这个我倒没考虑到,不过开卡倒是没啥问题,就普通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D如图所示,那颗粒肯定不是NW813。NW813是MLC颗粒。图中ID是镁光的纯B0KB  TLC颗粒。1CE是48G,5颗足 ...

这颗粒是正规丝印吧,原版NW813,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