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LYCO FS361飞科剃须刀改直供电

楼主(2023-08-08):
10多年前在狗东买的飞科剃须刀,电池不给力了,直接一步到位改C口直供电,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充电问题了。
降压采用切板的DC小板,原来是4v输出,改了配置电阻后为2.4v,直接接到原2.4V电池的接口上。
原充电指示灯改为5V供电指示灯,并保留原主板,单点启停功能。
没有过程,只有结果。

网友:
感觉有电池还是方便点,比如坐电脑前面也可以刮胡子,不需要拖着一个尾巴,LZ动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并2个14500进去特好用

网友:
原来是镍氢电池吧

网友A:
2.4v电压是充不满的

网友B:
可以加个14500小电池去,然后用4056充放电小板,然后输出接电阻降压到2.4V。

网友:
感觉有电池还是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14500小电池去,然后用4056充放电小板,然后输出接电阻降压到2.4V。

里面位置不够,只能装14250电池

网友C:
个人觉得剃须刀直供电使用起来不如电池供电方便。

网友:
能不能对自己好点?
活一辈子不容易,别人不对你好
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行吗
当然了,喜欢折腾没什么不对的

网友:
我也是改直供,用3v降压模块,一直就能用,不用惦记充电,况且也不用出远门,都家里用。

网友:
我是换了一节铁锂电池,两节镍氢电池充满电压2.8V,一节铁锂最高3.6V,正常使用是3.2V,高不了多少,除了动力强劲,没有什么其他弊端。之前有人说长期使用会损坏电机,我有一个小鱼缸用的气泵,跟剃须刀电机一样,连续开了几年也没坏,剃须刀一次能用多久?,就算上聚合物电池也不会坏,不过那个太快了,钢网会发热。

网友:
换铁锂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充电宝外挂直供,思路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压是充不满的

还行吧,原装是两节镍氢,电机也是标称2.4V,所以就整个最合适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剃须刀直供电使用起来不如电池供电方便。

主要就是不用老记着充电了,特别这种又没电量指示。

网友:
还是换电池用省心

网友:
不用DC-DC,锂电直接到电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改直电。得用个大功率的充电头。
电池是可以提供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