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移动的JCG 捷稀Q10 PRO AX1800路由怎么样?

楼主(2023-08-08):
请教各位大神,移动的JCG 捷稀Q10 PRO AX1800路由怎么样?
和某东这种是一样的吗?
里面1G的内存?
图片来自某东,和 Xian鱼

网友A:
移动版硬件相同电信版不同,Q20定制版无外置功放,非定制版有独立功放。均为7621at 7975+7905方案,nand128+ram2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版硬件相同电信版不同,Q20定制版无外置功放,非定制版有独立功放。均为7621at 7975+7905方案,nand128 ...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指出了关键数据

网友:
二楼总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