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楼梯口的水怎么能排掉

楼主(2023-08-08):
楼下很不自觉,每次冲地都在楼梯口留了很多水不扫,关键是这个地方地势低洼,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低洼的问题?

网友A:
速干水泥半夜搞上,填得比它门口高,就是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干水泥半夜搞上,填得比它门口高,就是成本有点高

太薄会不会起壳

网友:
先清理干净,凿毛以后再上水泥,就不会起壳

网友:
只能用水泥砂浆垫高并在找平时地面微向外倾。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使用水泥将梯口积水这里垫高。

网友: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找到事主面谈,最烦开消防水龙头冲楼梯的。

网友:
铺瓷砖找平

网友:
直接倒点儿水泥
有水了自己硬化

网友:
养条狗,教它每次路过的时候帮忙往里面加点水

网友B:
修公路的沥青石子,要加热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公路的沥青石子,要加热铺

沥青怕水泡

网友:
我家后门也是。。填水泥

网友C:
但凡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不可能听你讲道理的。忍忍算了或者想办法换个地区生活。

北边楼的一楼住户喜欢养花种菜,自己小院里外都霍霍完了还不解渴,还要将花盆摆到南边楼的厨房窗外。任何时候只要一开窗通风,进来的全是臭烘烘的粪肥味。 每当被阵阵恶臭熏得头昏眼花之时,就巴不得能让郯庐断裂带活动活动筋骨。

网友D:
弄个电锤,找到楼梯平台低点钻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凡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不可能听你讲道理的。忍忍算了或者想办法换个地区生活。

北边楼的一楼住户喜欢 ...

神经病一样的邻居

网友:
也只能理解成精神病了。不然非得被气死。不仅把屎盆子摆在别人家厨房窗外,停车也很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个电锤,找到楼梯平台低点钻个洞?

钻洞排水+1

网友:
角磨机开引水槽,将水排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