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PB5-5000S拆机分析

楼主(2023-08-09):
充电ic IP5306 文档:
电池保护ic:XB8089D0 文档:
拿这个新嫖的小电出门,等到手机没电了想用竟然充不上,按开关显示满格但就是不输出,之前拿过旧版的小电可以直接用,但是很快就耗尽了,已经咸鱼出手。早前有过猜想可能带有锁定,非想要证实一下。

先上图

回来就开始拆解。上学数字电路没学好,一时看不懂高低电平,拿出陈年万用表,竟然是坏的擦,测哪里都是0
翻阅了几篇帖子找不到可以参考的文章,网上看了几款同型号的小电,发现主板还是各有不同,R25、Q5、CP9都找不到在哪.遂下载芯片文档进行研究。甚至下载了单片机的文档,看到其他文章都直接拆除单片机,于是我也拆掉没有查看。
后面随便短接几个单片机的针脚发现,这款是由单片机控制亮灯,倒数第二个针脚是控制充电的,短接倒数23个(也就是右下角倒着往左数回去第二三,红色标记)可以供电,断开立马停止供电,猜测可能直接短接单片机上的这两个针脚应该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听说单片机自身也耗电,且已经拆除了没法尝试了。

黄色右边分别对应四个灯

短接单片机总感觉不是很安全,再研究看看原理,免得炸了都不知道咋死的,
看了下电池保护ic都是保护充电的 过充之类的东西,遂跳过。
又参考了这篇文章【新提醒】小电充电宝 PB5-5000S9 可用破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篇文章没啥参考价值,唯一就是他直接短接了8脚,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看下文档

8脚对应的是5V输出电流?哦?但是再看文章 他怎么把8脚接到负极呢。可能是芯片不太一样,我试着接负极没有作用,于是短接8脚到正极

ok可以用了。由于手头没有电烙铁啥的工具,只有一把镊子,尝试到这样已经是极致了。买电烙铁来焊接一下即可使用,单片机焊盘记得清理干净免得短路(提醒我自己)

全局图

型号图

楼主:
下载附件这么贵,自己搜索文档就行,型号直接百度,英文文档去找pdf翻译,大概的思路就是把充电ic IP开头的芯片的 5V升压输出引脚直接接到正极+上,三条数据线的任意一条正极都可以,互通的

网友A:
折腾得能用就是好

5000mAh除了轻一点没有任何优势,充手机都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得能用就是好

5000mAh除了轻一点没有任何优势,充手机都充不满

哈哈哈 免费的还要啥自行车啊,
5000的话适合手持,一万的话略显重了 ,
然后包里放四五个 一个用完换一个 爽哉

网友:
几分钟就断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得能用就是好

5000mAh除了轻一点没有任何优势,充手机都充不满

以前的可以,现在的手机电池都比这个电池容量大

网友:
小容量小电流充电宝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你这个接法我测试过,只能充几分钟然后就不行,而且再想充,就要给c口先插上充电器充电就又能激活一次。最后。电池无法充进电

网友:
换一款成熟的板,可能比折腾要好些。

网友(2023-10-20):
我看评论区有人说一会就不行了,楼主测试如何?

网友B(2024-01-12):
5306是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充电宝芯片,解锁也简单的一批

网友(2024-08-18):
怎么解锁呢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B:
5306是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充电宝芯片,解锁也简单的一批

1

回帖
0

精华
10

家元
数码1段

QQ
收听TA发消息

网友C(2024-12-19):
这款还有更简易的解锁方法,用平口螺丝刀短接U4的两个角,同时按开机键三秒即可解锁。

网友(2025-02-26):
感谢楼主教程 刚好从废品站看到这款 等下回去弄下试试

网友:
学问不小啊

楼主(2025-08-27):
引用 网友C:
这款还有更简易的解锁方法,用平口螺丝刀短接U4的两个角,同时按开机键三秒即可解锁。 ...

是可以冲了 但感觉是类似重置的功能 会不会过一段事件又不能冲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