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LED-43B800遥控器只有电源键能用

楼主(2023-08-09):
先锋LED-43B800遥控器只有电源键能用,其他键全部失效,求解

网友:
电视机按键正不正常?会不会遥控是万能的,码丢了要重新学习?

楼主:
是原装的电视遥控器

网友:
如果是电视机问题,,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装的电视遥控器

串万用表量电流呗

楼主:
谢谢,提醒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