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15 Gen2 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3-08-09):
笔记本电脑启动时,有音乐声,不启动,充电指示灯闪动。打开后盖后,按住散热器凸出部分可启动,之后就可正常使用了,请问各位朋友是哪里出问题了,机器已经过保了。

网友:
虚焊和接触不良的几率很大,不推荐自己维修,找个专业的地方重新BGA焊接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款用的是不是低温锡?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CPU GPU虚焊了咯。加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虚焊,感觉是gpu部分

网友:
按住就是接触好了

网友:
显示芯片虚焊的可能性大

楼主:
笔记本CPU是intel 的I5 1135G7 ,没有显卡,CPU虚焊我修不了,有长春市能修的朋友留个信息吧。

网友:
GPU虚焊导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