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icrousb插口怎么改成dc口应该焊接在哪

楼主(2023-08-09):
收款箱子的,改成dc口焊个正负极就好。不知道应该焊接的两个点在哪儿。请教高手帮忙标记下正负极,多谢

楼主:
设备是这个,一个威信4g版f3收款音响

网友A:
红为正,黑为负

网友:
看电路猜,中间五针的最左边的是正,最右边的是负,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右边跟地是不是通的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为正,黑为负

三楼给的图对的

网友:
一般电路,覆铜面积最大的就是负极,正极引入都有串容阻配件

网友:
三楼给的图对的

网友:
三楼的图是对的。
正极有保险电阻,负极接地。

网友:
如此小白,这么简单的两条线,我真但心你焊不来,改好了回复一下,改坏了也回复一下。

网友:
三楼正解,不过改装以后就无法传输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为正,黑为负

最好是引出正负极二条线接dc接座,原插座不动。

网友:
三楼正解。还不如买个带板的type-c接口,充电带数据功能都可以恢复。

网友:
改 type-c 接口更好,当前大行其道,DC口反而小众了。

网友:
搞原来一样的稳定一些,而且数据还可以照样传输,改DC不通用了...

网友:
直接改type-c口,老人机那种type-c方便更改,两根跳线就成

网友:
改了这个还得固定、外壳还得扩孔——为啥不直接用Micro USB呢……

网友:
按11楼接线比较好,将来还可以恢复

网友:
改typec成本也低,还不丢失原有功能

网友:
就最外面两个触电,中间是D- D+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