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个鼠标和接收器可以配对吗

楼主(2023-08-09):
一个是鼠标的接收器丢了,另一个是接收器的鼠标丢了,能让这两个配成一对吗
都是一个牌子的
倒也不是什么好鼠标,要是能凑一对最好了

网友:
在罗技官网下个配对软件,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直接插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一般都是未配对状态下自动配对的吧!

网友A:
带标志的应该是可以另外配对的,下这个程序试下

网友B:
这两个无法配对的哥们,你这个接收器是罗技的优联接收器,但是这个鼠标不支持优联。简单说吧,这个接收器可以和支持优联的鼠标配对,就是带有那个6星符号的都可以配对使用

网友:
鼠标没有那个优联标志,适配器有,可能不得行。

网友:
不行,你鼠标不是优联的

网友:
你这个鼠标不支持优联,不能配对。老的185支持优联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无法配对的哥们,你这个接收器是罗技的优联接收器,但是这个鼠标不支持优联。简单说吧,这个接收器可 ...

好吧

网友:
插上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配对软件下一步都点不了

网友:
同时配对会不会紊乱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配对。

网友:
罗技的稍微好一点的鼠标是支持优联的。理论上所有支持优联的接收器都可以设置后与支持优联的鼠标配对。但是你这个是优联接收器,但是并不是支持优联的鼠标。应该还是不行。鼠标可以扔了,接收器留下吧。

网友C:
试过无法配对,鼠标不支持友联,需要个单通道接收器,然后软件配对

网友:
适配器和鼠标都有优联标志才行

网友:
我喜欢罗技的无线鼠标,用料好,做工好,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无法配对,鼠标不支持友联,需要个单通道接收器,然后软件配对

意思是如果有个不是友联的罗技接收器,也可以用软件配对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标志的应该是可以另外配对的,下这个程序试下

这鼠标不支持闪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无法配对的哥们,你这个接收器是罗技的优联接收器,但是这个鼠标不支持优联。简单说吧,这个接收器可 ...

以前较久前出厂的是可以的,后期的不行了

我拿那个东芝版M215V3连过优联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