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积分商城兑的西数WD20PURX机械硬盘,插入死机不读盘维修

楼主(2023-08-09):
坏硬盘别着急扔,插进去死机或者认盘无穷久的,只要不是坏道爆炸性炸裂的,简单弄弄还是有几率修复的。这方法也适用于一些非外力暴力导致的敲盘

硬盘,海康打标盘。坛友描述资源管理器无法初始化。到我手里适合直接不认盘死机了

背面

日期

插入。绿色进度条无穷无尽走,系统死机,基本无法点开新的窗口

拆掉主板

磁头触点氧化厉害,镀银的

擦干净。闪亮的

这小触头稍微蹭一下就好了

复原

插入,盘符出来了,新窗口自动弹开

1.8t空空如也

这是坛友的原smart信息

这是我到手的信息。因为接触不良,读取错误,导致05和c5剧增,主控以为接触不良的读取错误是坏道。不管他了,拿软件把smart清掉,重新做人,啊不,重新做盘

网友:
重点是清smart的软件

网友:
牛B 这样都行

网友:
这个挺值的啊,

网友:
这个也可以修,哈哈。

网友:
2T的值得修

网友:
触点氧化 了。。

网友:
看标签日期也不是太长为啥接口这么容易氧化我有两款07和08年的机械硬盘都没有坏过。

网友:
重新做盘又赚了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有手艺才敢捡漏

网友:
清零的软件似乎是要点

网友:
重点不露下,清盘软件

网友:
楼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你们都抓住了重点

网友:
必须抓住重点

网友:
十几年前遇见过一块同样故障的盘,也是触电脏,擦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