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路上捡的一个led开关电源,拆开看看能否修复

楼主(2023-08-09):
如图,犄角旮旯的地方捡的,外壳已经差不多锈蚀了,轻轻一翘就可以把电路板拆下来了,总体而言还算看得过去,电路板规整,元件引脚没有虚焊锈蚀,看来淋雨或者水泡的时间不长,光耦基本锈完了,估计要换,大电容只有82uf,感觉有点小,计划改换成几百uf的,两个小的滤波电容还算凑合,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5pn,整个电源主要的维修思路就是换光耦,换大电容,各位有什么好的改进思路和看法请留言,谢谢观看!

网友:
进水锈得太严重了。

网友:
这电源没啥修的必要了,估计修的成本够买个电源了

网友:
丢了吧,去废品店随便捡一个都强

网友:
清理一下锈蚀的引脚,特别是光耦,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风吹日晒啊

网友:
锈成这样没必要修了,修了也用不住

网友:
这电源修起来价值不高了

网友:
有点年头了,修起来也危险,用更危险

网友:
加个DC-DC,可以做个小功率的可调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减配的厉害

网友:
丢水里好好洗洗先

网友:
还是丢了吧

网友:
防雨不防水

网友:
这电源质量一般般,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都这样子了,还是别修了。

网友:
修好了会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锈蚀的比较严重,电源用料也很一般,不太值得修。

网友:
这电源质量一般,许多元件都省掉了,只能说能用。

网友:
锈蚀的有点厉害了吧,修好会不会也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