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买过沪雅906定时插座,如何更改定时时间间隔?

楼主(2023-08-09):
这种定时器定时的时间间隔是2小时,时间间隔有点大。我想改成时间间隔为1小时。即由2、4、6、8、10小时改为1、2、3、4、5小时。有没有可能?
有谁买过这种定时器吗?

网友:
这个要拆开看方案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这估计程序定死了吧,拆开看看有没大神能改程序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用晶振,改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程序定死了吧,拆开看看有没大神能改程序

要是单片机方案的估计可能要改程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