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天才Y03更换电池

楼主(2023-08-09):
小天才电话手表Y03上市于2016年8月
Y03有快充功能,手表充电10分钟,待机30小时,充满后可待机4天的待机。
Y03五重定位,通过GPS+基站+WiFi+加速度传感器+A-GPS不同卫星频段搜索位置,手表会根据周围的网络条件自动匹配最适合的定位技术,精确孩子定位在5米范围之内

儿子的小天才买了6年多了,最近吵着说待机时间太短了,于是网上购买电池密封圈,自己更换,图片为视频拍摄后截图,画面非高清还请海涵。

1热风枪文火加热

2换个边再热一热

3.迷你起子右上角缓慢插入,轻轻翘起一角

4.换撬棍,划一圈,再慢慢往上翘起

5.扒开机身

6.打开4个固定螺丝

7.拆开屏幕排线和电池排线,很小很小,轻轻的

8.薄片轻轻沿电池内划一圈,再慢慢撬开电池,注意电池背面就是主板和显示屏,一定不能用蛮力

9,粘上新电池

10.压紧电池排线

11.压紧屏幕排线

12.试机通电没问题,然后打上螺丝

13.清理边框和外壳上面的胶

14.粘上防水胶圈,按实

15.安装回去,按紧,收工。

网友:
6年,还真挺耐用的

网友:
高手,这也能换,学习了

网友A:
功耗大,体积有限,电池容量上不去,再换最多也只是用两天吧!

网友:
手工还可以哦

网友B:
电池能用够6年也算质量好的了。

网友:
这个比手机换电池还难一些

网友:
这也能换,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胆大、心细,
热风枪的温度控制是诀窍

网友:
手表还是太费电了,要是能待机半个月一个月的才好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试试

网友C:
一个2G网络的360,用了几年,也是电池充不进电,闲置中。
改天有空再折腾,2G的觉得挺好,适合打接电话,定位,看时间
功能多了省得小朋友瞎玩

网友:
这么看小天才质量还是可以的,我买的360,图便宜,功能是多了,功能多了就脱离的初衷,孩子就拿手表当手机玩,耗电特别快
定位也不准,更奇怪的是手表明明有4G信号,可以在线用流量听故事,能接打电话,但是手机app显示手表离线,无法定位,你说气人不
以为是坏了,又买个新的,结果新的也是一个毛病,微信,还有其他什么手表app都能正常使用流量,但是手机就显示手表没在线
最后怀疑是本地基站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出了小区,就没有了,手表可以正常连接。还是系统有BUG

网友:
第一步已经烤糊了。
软包没有什么好电池能用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用够6年也算质量好的了。

  这手表价格四位数吧,电池质量肯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2G网络的360,用了几年,也是电池充不进电,闲置中。
改天有空再折腾,2G的觉得挺好,适合打接电话,定 ...

我们这边2G网络早就停掉了,无线座机、手表全成了垃圾

网友:
用了6年质量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大,体积有限,电池容量上不去,再换最多也只是用两天吧!

功能多再加上有屏幕,必然续航短...

网友:
被广告洗脑,几年前老婆给儿子也买了一个,用一年后就吃灰,然后过年时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