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LED棒棒灯泡

楼主(2023-08-09):
LED棒棒灯泡,做工不错的

外观

拆下灯罩,可以看到LED灯板,
四周是LED灯珠,中间是驱动电源,可以看到桥堆和IC

掀起你的盖头来

取出灯板,下面的散热器还是不错的,比较厚实

从E27灯头处看下来

灯板

插件面有变压器和电解电容

四周是铝基板,中间是PCB板,
这个是什么生产工艺

驱动全景

全家福

用料还是不错的,散热良心

网友:
恒流驱动加灯板整体设计少见,优点生产工艺比分体简单,缺点容易积热。

网友A:
不知道这么长的灯比较适合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么长的灯比较适合用在什么地方。

难道是出口到思密达?

网友:
做工用料比较厚道

网友:
现在的灯都是这样的小电源,只有做好散热灯才能长久点

网友:
散热做的较到位,良心货

网友:
做工可以,散热器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不过我看成棒棒糖灯泡了。

网友:
好多高压部分离铝基板太近了,看起来没有安全感,不过这用料还是舍得下本的,是个好灯

网友:
现在少见了

网友:
散热能行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中间PCB,周边是铝基板的板子

网友:
散热看上去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以为是玉米灯呢!

网友:
驱动很好理解,但是有了驱动,桥堆派什么用处的呢?

网友:
密封空间,散热还是不妥当吧

网友:
想起了我贪便宜买的110v的灯,不会改220v,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用料做工散热都可以,造成体积偏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