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所谓的 “红外感应” 灯

楼主(2023-08-09):
外观挺正常,顶部带热释罩

标签上也写的清清楚楚是红外,然鹅,这个灯也太敏感了,我本来是打算装在楼梯上,方便晚上上下的,没想,下面厅里开着灯,人从远处还没走近就亮了,我隔了堵墙坐下,稍微一动灯又亮了,尼玛这是防贼用的吧

然后和商家沟通,还死活说是红外的,真当我数码坛白混的了

拿一个拍照的时候发现上面罩子松动,索性打开,一看这电路就明白了,顶部芯片型号HYL1617,搜了下:hyl1617芯片应用LD-5-8M工作电压12感应原理微波雷达感应,电磁感应,微波感应,多普勒原理感应范围5-8m 这不是雷达是啥,5-8m的感应范围,是不是隔壁人走动我家的灯都会亮啊,搞笑了

商家用雷达冒充红外,唯一的原因只能是红外的成本高,所以以大家选择的时候要问清楚了,来来回回折腾挺烦的,在和商家沟通过程中,多多自动介入,可以选择退款不退货,但我还是退回去了

网友:
看外观有菲涅尔透镜,像是红外感应,内部没有热释传感器,不过要是我就把他改一下把天线弄短点,降低灵敏度。

网友A:
多多商家也没想到遇到较真的了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商家也没想到遇到较真的了

不是较真,是没法用啊,楼下灯亮着,我又不要上楼梯,一走近灯就自己亮,有啥用呢?

楼主:
完全失望,还不如坛子里买的充电式的小感应灯,我放楼梯旁就可以,缺点是要定期充电,想着用交流的么不用管充电的事了

网友B:
灵敏度这么高的吗,估计要转一个角度用来避开不用检测的区域

网友C:
你最后这张照片怎么两块PCB,是一个灯头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这么高的吗,估计要转一个角度用来避开不用检测的区域

没法转,全方位无死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后这张照片怎么两块PCB,是一个灯头里面的吗

用接插件连在板子上的

网友D:
我买的雷达感应装阳台上,隔堵墙房间有人动会亮灯,阳台晾的衣服被风吹动也会亮灯

还以为红外感应的不会穿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雷达感应装阳台上,隔堵墙房间有人动会亮灯,阳台晾的衣服被风吹动也会亮灯

还以为红外感应 ...

哈哈,妥妥的雷达感应,不适合做灯控的,红外的不穿墙的
我是退货了,不做冤大头,某天,邻居在阳台上说不定也会自己亮(覆盖直径能有8m呢),对方会不会吓一跳

网友:
感应灯用着方 便,雷达、红外需求不同

网友:
人体会发红外光?

网友:
把5v电源塞进充电式的小感应灯,话说有免费的灯干嘛要花钱

网友:
雷达的好像比好外的贵点吧?

网友:
雷达也不错鸭

网友:
这个雷达灯电路板两块用的元件挺多太灵敏也不好

网友:
感觉这个比红外的造价高

网友:
灵敏度高还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