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教育救不了大聪明-筷子顶住空开

楼主(2023-08-09):
这情况还不止见过一两次,就是空气开关跳闸,你猜他怎么搞的,他给你搞个筷子把开关顶住。你说他没文化吧,人家是本科大学生。

网友:
如果是开关本身坏了,这样还说一说临时救急

网友A:
你 看到的未必真实 ……“摆拍” “运营”“推广”“作秀”“正power”……

网友:
很多人这样做的,他并不是个例

网友:
见过好几次了,空开坏了合不住了,用铁丝挂起来应急用,有时候设备不能停机的时候只能这样应急,空开和断路器坏了这样应急用的确实多见,多是应用的,只有一次是电路短路了,不知道谁把开关顶起来了,结果把半个电箱的线路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看到的未必真实 ……“摆拍” “运营”“推广”“作秀”“正power”…… ...

我是身边亲眼见到的。

网友:
其实有一些开关里面有已经脱钩了

网友:
我也这样干过,不过是电动车里面的空开。当时在半路,确定是空开坏了,没有一点阻力,合闸后轻轻碰一下就跳下来,最后找了树枝顶住。

网友:
我也这么做过的,总闸坏了,合闸后拍一下它就掉了。顶着应急。

网友:
还拿个筷子顶着,换个新的空气开关是犯法吗

网友:
这样做除了开关坏了临时搭着以外也没啥别的作用,外面顶着过载的话照样跳的,和外面没关系
抖音这种大部分是摆拍,不看也罢,很多都是为了流量胡编乱造

网友:
顶不顶有啥关系呢?你就算那502把把柄粘住,电流一过该怎么跳怎么跳。

网友:
我家里的短路不跳,和顶住一样,持续15分钟,还好没把墙内线烧了

网友:
出人命了哭死

网友:
难道换个空开就那么难吗?既或一时没有空开,就把它短接,也不至于如此操作

网友:
应急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应急措施吧?
那些年日光灯管点不亮,黑白电视机图像拧波浪舞~工厂电机的磁力接触器一码的用树棍捅住,不然根本吸不住,完不成生产定额。/

网友:
没见过这么操作的,感觉心里不踏实。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一般正规大厂货是顶不住的,该脱扣还能脱扣

网友:
以前应急时也用过这招,挺好使,好在师傅判断是开关自身的问题,不是负载端的问题,应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