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下几种开关的触点抖动:正泰NP4按钮开关/YBLX-19行程开关/红旗KWX微动

楼主(2023-08-09):
一节7号电池,串个1kΩ电阻,模拟工控板等输入接口的mA级电流,用示波器测量。
下半图是上半图开关按下、松开时刻的放大。图片右上方两个数值,分别是下半、上半图的横轴时间刻度,上半图都是每格20毫秒。

正泰NP4按钮开关

老LA19按钮开关

正泰YBLX-19行程开关

常闭触点

老行程开关
老式行程开关  老式行程开关

可见按下、松开时,触点抖动可持续几十毫秒,放大来看是几~几十微秒的随机脉冲。
这几种开关,常在电气设备中用于控制接触器,或直接通断小功率负载。若是作PLC、工控板之类的输入按钮,则要注意电路或程序中应对抖动。

弱信号用的微动开关,触点抖动较少。

红旗KWX微动开关

常闭触点

欧姆龙B3F微动开关

像上面这个12mm方形微动开关,几乎不见抖动,简单玩一下单片机时,不做按键消抖动处理也行。

几~几十微秒的毛刺,可电路上接个电容滤掉。几十毫秒的抖动,可在程序中处理。
简单点的,检测到按键按下后,等几十毫秒再检测一次。
较完善的,例如每1毫秒采样一次按键状态,连续多次状态一致,才认为按键已稳定。

网友A:
想看看空开的触点抖动怎样的,

有的空开有预加压机构,这种预加压机构可以在手柄上扳前半段储能,

到一定的压力后会在压力的作用下迅速合闸,这样的触点接触机构,应该抖动很小吧

网友B:
鼠标的双击故障,很多时候就是由于触点抖动造成的。回报时间1ms,然而抖动影响时间长达5ms以上。
越硬的开关,弹簧弹力大,可以将抖动时间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空开的触点抖动怎样的,

有的空开有预加压机构,这种预加压机构可以在手柄上扳前半段储能,

机电设备,改成用PLC、电脑板来控制时,常维持原本的控制面板按钮。
这些开关原本是控制各个继电器、小马达等几瓦~几十瓦的负载,触点抖动没什么影响。但用于PLC的弱信号输入端子,就要留意一下。所以才实测一番。

空开、接触器的主负荷触点,几十几百V、几A~上百A,估计也不在意小弹跳,更多关注的是导通电阻、分断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的双击故障,很多时候就是由于触点抖动造成的。回报时间1ms,然而抖动影响时间长达5ms以上。
越硬的开 ...

这里见的抖动,估计机械弹跳占较大因素,触点稳定下来后是导通良好的。

鼠标双击那个,应该称为损坏了,触点表面氧化,一直按着也时而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大多可以软消除

网友:
没想到在通断的瞬间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变化……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
是不是行程短抖动就少啊,微动开关的行程短

网友:
不看不知道啊

网友:
牛人,这都能整一篇,的确是工匠精神高精度杰作

网友:
还是欧姆龙的靠谱啊

网友:
开关按钮防抖动处理是所有单片机,PLC程序必须有的。如果程序中不包括这个,那这个程序不合格。还有就是再加上硬件的防抖动电路,那更安全一点

网友:
学习了,应该怎样测量

网友:
欧姆龙居然几乎没有抖动

网友C:
什么样的触点抖动会小呢?
在一些要求时延很高的场合,需要尽量不要用软件消抖(会增加时延)。
是不是有些电竞鼠标也尽量不要软件消抖(或者设置为很小),以减小时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触点抖动会小呢?
在一些要求时延很高的场合,需要尽量不要用软件消抖(会增加时延)。
是不是有些 ...

除了触点材质,机械结构也要讲究。
看鼠标微动开关,动片摆动的中间位置是不稳定的,被迅速顶到上或下位置,切换迅速,力度一致。

滤除抖动,就是等信号稳定了才判定,必然有延迟。
上面测的几个开关,效果较好的,抖动约1毫秒内。B3F微动开关几乎无抖动。
估计鼠标里会有个一两百微秒程度的滤波。但电路板上通常见不到接在开关线路上的小电容,可能是芯片内部用多次采样的方法实现的。

好像双飞燕曾出了款光电微动开关的鼠标,不知为何至今不流行光微动。

网友:
太专业了
分析透彻

网友:
软件里面减少检测次数就行了  机械开关都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