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形表要远离磁铁(已找到解决办法,但不知道能不能消除病根)

楼主(2023-08-09):
华仪MS2108交直流钳形表用一块强磁做了个挂钩挂起来如图

大概这样放了一年多后出问题了,以前直流电流档有几A的底数,按一下清零键就能归零,现在开机调到直流电流档有几十A的底数,有时要按几次清零键才能归零

交流电流档也有底数,但不大

交流电流档按下SEL键是测浪涌电流,正常是显示----(4条横杠),现在按下SEL键也有底数

  估计钳头被强磁慢慢地磁化了,除了电流档,其他档位都正常

网友:
还有这种说法吗,一直乱放,没注意过

网友:
直流钳表是霍尔测磁场的,不能接近磁铁

网友:
想办法消磁

网友:
直流钳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寿命也比交流钳表短

网友:
铁心磁化了吧?

网友:
好像不太好弄了

网友:
单股电线绕钳口里20圈,接个烧水壶烧开一壶水就完事了!

网友:
用彩电消磁器消磁试试。

网友A:
交流大电流消磁,记得有的钳表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
看样子钳表还是要远离磁铁稳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大电流消磁,记得有的钳表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卡100A电流左右的电机有没有用?时间是不是要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卡100A电流左右的电机有没有用?时间是不是要很久

没试过,具体不清楚。。。

网友:
表被磁化了

自己消磁吧

网友:
还没见过霍尔元件消磁,期待结果

网友:
怎么消磁呢?

网友:
没玩过这东西

网友B:
消磁也不一定用交流磁场。甚至可以连电也不用。一般比较彻底的消磁方式是用加热。但要注意冷却过程中避免地磁场的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磁也不一定用交流磁场。甚至可以连电也不用。一般比较彻底的消磁方式是用加热。但要注意冷却过程中避免地 ...

今天试试你的方法,谢谢

楼主:
采用18楼坛友的办法给钳头加温有改善,在此感谢dayibalang坛友
用热水枪加热钳头

刚开始热风枪对着钳头加热一圈没有反应(钳形表打到直流电流档),屏幕显示的数值没有变化,后来把钳头打开,热风枪继续对着钳头移动加热,发现热风枪加热到某个位置时钳形表显示的数值会变小,继续摸索,发现热风枪对着钳头正极的端部加热有效果,如图(热风枪离钳头要留适当的距离,避免高温把塑料烤变形)

继续加热到屏幕显示的数值不再变小为止,让钳形表自然冷却,冷却后直流电流档显示2点几安的底数

按清零键一下就能归零

交流电流档按下SEL键浪涌电流的四条横杠也出来了

测试直流电流档,0.3A电流

可调电源随便调一个电流值

10倍

100倍

测试交流电流档,负载是东成角磨机

角磨机正常运转后的电流

测试角磨机的启动电流(浪涌电流)发现差别很大,我个人认为11.2A的电流是对的,华仪显示48A太大了

现在怀疑浪涌电流测量有问题,直流,交流电流都恢复正常了但不知道有没有消除病根,需要时间来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