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ewsew你要的美的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方法

楼主(2023-08-09):
@sewsew

同时按“开/关”+“风速”键7秒以上,可进入工程模式,然后通过上下键选择对应的功能通道,进行参数查询或设置
附上代码:

楼主:
不同机型,设置方法不同,一般是要断电上电1分钟内设置才能生效

网友:
收藏下.家里有美的空调

网友:
感谢分享,留存备查。

网友A:
打赏有限额, 还有其他途径没?

网友:
这都搞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留存备用。

网友B:
华凌神机也用这个方法吗,正考滤要不要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凌神机也用这个方法吗,正考滤要不要调温度

可以的,美的华凌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有限额, 还有其他途径没?

试试打赏选项里面的自定义

网友:
专业呀。还有其它机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