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3d打印文件边缘凸点

楼主(2023-08-09):
闲鱼入的ender3s,打印边缘还算可以,就是部分位置好多凸点,网上搜不到原因

网友:
一开始以为是打印机打印纸张有问题进来一看是3D打印机的问题 顶一下这个真没玩过

网友:
皮带松紧度没调好?

网友:
流量多少?  降到95%或者更低看看。 还有就是耗材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
没玩过,不过我猜是挤胶的部分与移动部分没完全配合好的缘故,那边移动的已经停止了这边还在出胶...

网友:
换一个方向打会不会就解决了,把凸点放在没有影响的那一边

网友:
可能在切片软件中 设置回抽多一点就行了。

网友:
在转弯的地方,会不会出胶太快

网友:
这个不只是凸点了,层纹也很严重,先烘干一下耗材试试吧,另外看顶层状态流量也偏大,但这个也可能和耗材有关

网友A:
回抽设置改下    近程3-5   远程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抽设置改下    近程3-5   远程6-8

问题找到,bmg挤出机的问题,换原来的挤出机没这问题,改了近程的,回抽2,问题就是bgm挤出机回抽后挤出过量,不知到怎么设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