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就是所谓的飞线 看起来挺容易的 我是折腾了小半天才搞定

楼主(2023-08-09):
H81的主板 开机没反应最近遇到好几个这个问题的主板,但是那几个都是前段时间下雨导致泡水的主板,长毛的长毛 发霉的发霉 还有就是用酒精清洗干净也不开机桥损坏的,这个据说是在窗台边放着来进了一点水 看主板情况也没有腐蚀的痕迹,既然没有腐蚀的痕迹还是开机风扇都不转的 应该容易找到问题的,果然网上找到芯片引脚图,经测量 IO到PSON的线不通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 起先随便找了根多股铜线用其中的一股焊接在IO的PSON的引脚上,另一端干脆去掉一厘米的外皮直接塞到ATX电源的绿线插口上 开机正常启动,接下来准备网上买点细铜线的搜了搜没找到可以薅羊毛的 网上查了查用多粗的铜线可行,没想到五花八门的 用什么线的都有这不好办了吗,放螺丝的箱子里有一段不知道从哪拆下来的铜线焊上,没想到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又测量了下焊接的铜线焊接正常没有虚焊,从新焊接了一遍,这其中的辛酸没法说了,铜线跟IO 的引脚一样粗细稍不注意就短接引脚了还不容易对其引脚眼睛都看花了,后来用手机摄像头放大着看,这就好看多了,但是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拿着镊子对齐铜线引脚,就没法拿烙铁了,又折腾了十几分钟吧,在次开机问题还是那样,开机风扇一转一停的,找细点的铜丝吧,看网上说又用耳机上的铜丝,找了一圈没找到,拆了一个路由器电源的变压器 用的是辅助绕组的铜丝 这个比上回用的细些,焊接铜丝之前又用风枪吹了一遍IO芯片的引脚 总感觉是焊接技术不到家导致引脚之间有粘连,虽说用手机拍着看不出有粘连的 但还是放助焊剂加热了一下,这次用细线就好焊接了,一遍就成通电 终于正常开机了。 还是焊接的少折腾一根铜线用了小半天的时间,看着简单操作起来这出问题那出问题的,总要经历几次才能熟练的掌握。

接下来薅的羊毛 0.5元四个四寸的轮子 想不出做啥用,之前是用签到红包花了9分钱买的四个四寸的重型轮子,这次居然有好评返3元红包,感觉不薅羊毛对不起自己了。

四个轮子及配件

四寸的尺寸 拿着有点分量

居然用的不是一批的6202轴承 转起来不流畅没有上回买的灵活  但是这次外圈的橡胶硫化的好 上次买的有的一掰就下来一块。

网友:
飞线不难,难的是知道怎么飞

网友:
DIY个轮椅上路

网友A:
太费劲了,是我地话直接淘个二手板子直接换上...

网友:
飞线不难,难的是知道飞到哪儿。
有四个轮子,当然是造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费劲了,是我地话直接淘个二手板子直接换上...

  板子人人会换 ……

  这根线有多少人能焊接  ?

网友:
那么多针脚上焊一根线确实有点考技术,手抖不行

网友:
技术是可以的

网友:
做个买菜的小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人人会换 ……

  这根线有多少人能焊接  ?

这根线会焊的人也不少。只是知道为什么这么焊的人不多。。

网友C:
轮子哪买的?

网友:
飞线会焊,关键是不知道给哪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费劲了,是我地话直接淘个二手板子直接换上...

换下来的板子 感觉问题不大就尝试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子哪买的?

淘宝签到红包页面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