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雷柏VT350Q无线充电版鼠标并换滚轮编码器

楼主(2023-08-09):
这是去年3月在狗东入手的,用了半年左右滚轮就有回滚现象,因为不常用也没去售后,等到后面回滚变严重了也过了质保期了,干脆就自己拆开换个编码器吧。拆的时候没拍照片,装回去的时候拍了下。

鼠标脚垫下面4个螺丝,拆掉螺丝就能卸下来,拆完放那里等新买的滚轮到,螺丝让我儿子弄丢了一颗。上盖螺丝一大堆,这个是仿的罗技502,壳子和502很接近,螺丝一大堆,主要是为了换编码器,壳子就不细拆了。

拆开后可以看到用软排线连接,加上灯无线接收模块一共5块板子。

原相3325DB-TMWU芯片,算是原相里比较低端的一款游戏鼠标芯片,无线鼠标专用,最高5000DPI,移动速度100IPS,入门级的,和他山的对象罗技G502的hero芯片完全不能比。

主板整体做工不错。

电池和无线充电接收部分,电池个头挺小,800mah,续航不行,无线接收模块线圈太小,充电部位受限制比较大。

左右键小板,滚轮和侧键用的凯华白点,左右键用的凯华红点,凯华红点触感比较硬,标称寿命5000万,一般称为凯华大红袍,主打的就是一个经久耐用。板子上的 编码器已经拆掉了,长时间没玩烙铁,手有点潮,正面编码器固定脚位置掉了半个焊盘,还好焊接面的焊盘完好无损。

换了TTC的金点编码器,标称寿命5000万次,比原装的凯华编码器要好点

原装凯华黑点编码器,烂的很。

往回装,装到后面发现不光螺丝少了一颗,脚垫也让小兔崽子弄丢了一片,从报废的血手鼠标上卸了两片铝合金的下来贴上,样子是难看点,倒是也能用,往桌子上一放,也看不出来。

网友:
老牌子了,质量还行

网友A:
这个编码器好难拆,手里有个联想的,直接剪短了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码器好难拆,手里有个联想的,直接剪短了拆下来的

台钳夹住板子,吸锡器吸干净点,拔的时候烙铁带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双面板高温焊锡,本来就很难拆。
除非用低温焊锡置换之后,拆容易拆一些。
3325办公级别引擎。
我用来打游戏竟然跟不上手丢帧,还TM是有线鼠标都不行。

网友:
鼠标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B:
估计是买到次品了,没这么不耐用的

网友C:
过保就坏,这厂家的质量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

网友D:
滚轮用机械就是一个大坑,浏览网页比用按键频繁。鼠标还是光栅的好

网友:
我的也是滚轮回滚,拆散除尘再装回就好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买到次品了,没这么不耐用的

本来早就该申请售后了,狗东180天换新,没申请,生生的拖到过了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保就坏,这厂家的质量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

没过保就坏了,就是忘记去申请售后了,等想起来已经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轮用机械就是一个大坑,浏览网页比用按键频繁。鼠标还是光栅的好

现在游戏鼠就剩个502了,GPW都是编码器了。502太重,master 3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无线充比较实用,电池可以换个大点容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游戏鼠就剩个502了,GPW都是编码器了。502太重,master 3也是同样问题

502是罗技鼠标里面使用最多的的鼠标,性价比最高。从咸鱼上就能看出来。有动手能力的,弄个几十块钱的剪线鼠标,换一下微动和鼠标线就满血复活

网友:
还是光电滚轮耐用一些。

网友E:
轻触开关还有红色黑色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2是罗技鼠标里面使用最多的的鼠标,性价比最高。从咸鱼上就能看出来。有动手能力的,弄个几十块钱的剪 ...

502懒得去折腾了,太重了,现在用703办公,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触开关还有红色黑色2种

调dpi得是凯华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