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教逻辑板芯片更改输出电压

楼主(2023-08-09):
请问各位大神,有个逻辑板用的RT6943A芯片,这个VGA输出电压是28V,想通过通讯更改一下输出电压,有大神知道怎么改的吗?

网友:
下载datasheet,里面会有FB分压电阻计算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家元连接https://www.semiee.com/file/EOL2/Richtek-RT9643PQV.pdf

我这个是RT6943A

楼主:
我这个芯片型号是RT6943A

网友B:
华兴光电54.6寸屏,你确定改VGH电压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兴光电54.6寸屏,你确定改VGH电压能解决问题吗?

没有压屏工具,Y去除,不改VGA电压估计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兴光电54.6寸屏,你确定改VGH电压能解决问题吗?

我这是东芝65曲面屏(TCL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