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灌了黑胶的三石/雅迪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3-08-09):
雅迪电动机充电器灌了黑胶,芯片也没有丝印,有熟悉雅迪充电器的朋友吗?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插电输出没电压,大电容上有310电压,IC看不到丝印,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
充电器外壳上型号:DZL482006
电路板型号:SSLC220V55-HSX-B

网友A:
那么多的胶 就算你知道是那个出问题了,你也不好拆换

网友:
灌满胶的不要修了,处理胶多麻烦,买一个新的也不需要多少大洋。

网友B:
二图
热敏电阻边上的绿色电容端电压有没有1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图
热敏电阻边上的绿色电容端电压有没有10V以上?

4.9V 稳定不跳动

网友:
黑胶无法维修,没办法检测、也没办法除胶。

网友:
PWM芯片工作的电压
要12V左右

网友:
灌胶的一般不修哈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黑胶无法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的胶 就算你知道是那个出问题了,你也不好拆换

这个应该是软胶

网友:
这种电源,无非就那几个3842、3843、3844之类的,看PCB板线路就知道

网友:
电源灌胶防水好,不利于维修

网友:
这种灌了胶的,修起来特别麻烦,几十元的充电器,修好了也觉得不如买算了。

网友:
绿色电容是否失效?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输出有300V,先看IC供电正不正常,开关管是不是烧了

网友:
扔了吧。。我这还有坏的雅迪充电器。。几个月就挂了

网友:
修这个要有修开关电源的经验,300V有电说明芯片没有启动,查启动电路和变压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