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惠普笔记本电脑6720S升级CPU

楼主(2023-08-09):
HP惠普笔记本电脑6720S升级CPU双核T7700
965主板原来是T2370现在换了块T7700双核2.4GHZ运行速度提高不少,主要是15.6寸屏幕用得舒服。

网友:
老货还坚挺啊!

网友:
支持折腾,这一下又能再战三年。。

网友:
965 的本子配8100,在高的9400就贵了

网友:
直接升级到T8100

加4G内存
换120g固态

网友:
现在旧笔记本电脑用作软路由机和下载器

性能稳定坚挺!

网友:
我的T4200换了固态,有时候放歌都会卡

网友:
散热压的住就随便换。

网友:
换个U在搞三年

网友A:
这个有点年头了吧,965芯片组可以支持更高的cpu的呀,怎么换了个t7700

网友:
我换的T8300

网友:
HP的机子出了名的散热差

网友:
ddr2的内存条?太老了吧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 灯管的屏幕  ……

网友:
早货支持换U,,新货可能就麻烦了,,,

本本换U的几率很少

网友: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网友:
不少最新版本的软件都不支持xp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真情怀了,还不舍得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年头了吧,965芯片组可以支持更高的cpu的呀,怎么换了个t7700

其它的价格太高,T7500 10元,T7700 12元,花钱不多。我主力电脑是i5 3470,这个用来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