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没有6.35批头手柄推荐的

楼主(2023-08-09):
家里有不少各种6.35的批头,想利用起来,有没有6.35批头手柄推荐的,我这个两用起子手柄尾部太粗了,握着不舒服

网友A:
某宝搜,很多还是插拔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很多还是插拔式的

最好是自己使用过的,有体验的说说

网友:
MB商城里面就有啊,还可以换的南旗的

网友:
粗才好发力啊!太小手容易打滑。你找个小头的手柄先试试手感再决定吧!

网友:
坦克工具哪里很多

网友B:
BROPPE浦派手柄不错。

网友:
最好的,应该是wiha387了

网友C:
你不喜欢粗的,不然淘宝签到频道有棘轮手柄,2元多一个,我连着买了6个。因为电动螺丝刀买了一堆6.35批头,这样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鹏工8018,我买了二十把,去客户经常丢,还好不贵

网友D:
世达和宝工的棘轮螺丝刀松,不能出力,塑料手感有毛刺松松垮垮,不好用。还有一个垃圾品牌希盟,不仅松还批头偏。

网友:
自己用合适的木棒做一个,要什么形状自己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不喜欢粗的,不然淘宝签到频道有棘轮手柄,2元多一个,我连着买了6个。因为电动螺丝刀买了一堆6.35批头, ...

什么关键字?我好像没见到过

网友:
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PB+wiha 组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什么关键字?我好像没见到过

就搜螺丝刀,有个钢拓啥的牌子,棘轮的很粗很短的灰白包胶手柄的,主要是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OPPE浦派手柄不错。

这个手柄你使用过吗,手柄滑不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柄你使用过吗,手柄滑不滑

我一大一小买了2个,你说我使用过没有?要不我拍张照片?

或者换一个说法吧,在国产手柄中超过它的没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搜螺丝刀,有个钢拓啥的牌子,棘轮的很粗很短的灰白包胶手柄的,主要是不贵。 ...

钢拓肥仔?
对于没有红包的我就是4块多啊!
还有提醒你不要用红包买多次同样的,容易黑号(红包变几毛)。

网友:
手柄太小了抓握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达和宝工的棘轮螺丝刀松,不能出力,塑料手感有毛刺松松垮垮,不好用。还有一个垃圾品牌希盟,不仅松还批 ...

DY开头版本确实拉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