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什么软件能测试EMMC的寿命

楼主(2023-08-09):
809H编程器能够读出字库的寿命。
手里没有这种高级的工具,现在能够在乌班图系统中读写BOOT和数据分区,也想能够测试字库寿命,有没有什么软件????

网友A:
emmc5.1还是5.0就支持在linux命令行下读取寿命
好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5.1还是5.0就支持在linux命令行下读取寿命
好像是这样

百度没有找到命令

网友:
学习累了休息一会

网友B:
支持2楼,linux下好像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2楼,linux下好像能看到的

没有的,我问了一个人,他写了linux图形化界面,可以读取寿命,但是没办法直接命令行,而是读取二进制文件进行解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没有找到命令

少用百度

可以谷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用百度

可以谷歌一下

要楼梯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的,我问了一个人,他写了linux图形化界面,可以读取寿命,但是没办法直接命令行,而是读取二进制文 ...

GUI可以读取寿命,命令行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按你的说法不就是先把二进制文件提取出来,然后解析,在终端里也就是两行命令吗

网友D:
linux在文件系统中直接读取命令即可

网友E:
809h只能测5.0版本以上的寿命,4.5的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I可以读取寿命,命令行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按你的说法不就是先把二进制文件提取出来,然后解析,在终 ...

不太懂,我也是问了别人的,这位兄弟他写了个linux的图形化界面,可以一键读取寿命,要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9h只能测5.0版本以上的寿命,4.5的测不出

是的,5.0以下转换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在文件系统中直接读取命令即可

兄弟方便说一下命令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我也是问了别人的,这位兄弟他写了个linux的图形化界面,可以一键读取寿命,要花钱买。。。 ...

他这是写了个读卡器软件,把命令封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是写了个读卡器软件,把命令封装起来了

厉害了,确实有点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方便说一下命令吗??

eMMC信息在这几个路径:
/sys/block/device/mmcblk0
/sys/dev/block/179:0/device/
/sys/devices/platform/soc/1c0f000.mmc/mmc_host/mmc0/mmc0:0001
自己依次找一下:

life_time那个文件就是寿命,直接cat life_tim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是写了个读卡器软件,把命令封装起来了

是的,这种封装起来的图形化应用程序操作方便,我每次乌班图系统中读写操作都是复制粘贴命令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MC信息在这几个路径:
/sys/block/device/mmcblk0
/sys/dev/block/179:0/device/

感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