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特价购买的C4-222 深圳市启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10W 3USB口充电器

楼主(2023-08-09):
这东西原价好像是7块多钱,正好淘宝不知道什么理由发了个5块多的限时红包,1.11元买回来了。

到手一测就有点懵,输出到1.8A的时候还行,到1.9xA电压就开始暴跌,再高一点,电压就会跌落到1.xV。这也就算了,拿1.8xA 10W的功率连续测试了26分钟多点,热像仪一测试,外壳温度60多度,USB口处测量的内部温度超过80度。。。。。。

所以拆开看了看。做工倒是,该有什么有什么,一点不缺,一点不多。。。电源芯片也确实是10W的芯片。

无法评价。。。

。。。em。。。

S7133B芯片是一款高性能恒压恒流原边反馈控制器芯片,适用于各种低功耗AC/DC充电器和适配器应用场合,该控制器采用原边反馈控制机制,无需光耦和TL431即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电压输出。芯片工作于PFM,而在轻载和中度负载下同时减小Ipeak和工作频率,以优化转换效率,避免音频异响,最大峰值电流650MA,功率<10W,采用SOP-7封装。
恒压恒流充电芯片S7133B特点;
<75mW待机功耗,满足六级能效要求
准谐振工作机制,提高系统效率
峰值电流渐变抖动改善EMI 00
内置功率三极管
恒压、恒流精度高
输出线损补偿可调
内置输入线电压补偿
输出过压、短路保护
VCC电压过压保护
过温保护
恒压恒流电源芯片S7133B应用范围;
手机、无绳电话、PDA、MP3和其它便携式设备等的适配器、充电器
LED驱动电源
线性电压和RCC开关电源升级换代
PC、 TV等设备使用的辅助电源

网友:
2A要求不高啊。

网友:
内部温度超过80度,估计长时间工作就不好说了。

网友:
次级肖特基没有那个山寨同步整流的好。只不过双肖特基还不错了。充手机也就2小时,平时都是待机的,一般用用没啥问题。

网友:
满载发烫,只能半功率用,或者给电路发热点增加导热片。

网友:
这个做工有点简单了

网友:
不是分立通道的,一概不考虑购买使用

网友:
带载温升这么厉害啊,看着都怕。
还有楼主的工具好齐全,流口水ing...

网友A:
不用测了,主要是发烫和纹波,花6元咸鱼买小米18瓦原装,真的不发热,

网友:
温度有点高,用料一般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了,主要是发烫和纹波,花6元咸鱼买小米18瓦原装,真的不发热,

我买的魅族18W也不发热。
一测只有5V输出,18W的PE协议几乎找不到别家的设备玩这个,9V和12V用常见的诱骗芯片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魅族18W也不发热。
一测只有5V输出,18W的PE协议几乎找不到别家的设备玩这个,9V和12V用常见的诱骗 ...

pe和vivo的协议确是要充电器和线都支持,不然一般显示5v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APP叫什么名称?感谢

网友:
电商专供充电器,电路简单,输出纹波大。

网友:
80度,烫手啊~~~~~

网友:
这电流。。。充锂电吧

网友:
适合冬天用做暖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