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风扇不转维修

楼主(2023-08-09):
一台先锋风扇不转,拆开发现是黑线上接的一个原件问题,这是稳压管吗?把它两脚短路风扇正常转了。

网友:
温度保险,直接短接就可以

网友:
对楼上说的正确温度保险管不贵最好换个新的

网友A:
这是温度保险吧,130度断开,估计是它开路坏了,照着型号买个装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温度保险吧,130度断开,估计是它开路坏了,照着型号买个装上吧

直接两脚短接用,其它便宜的风扇上没见装过,看来先锋风扇还是不错的,可惜这原件质量不好,挂了。

网友:
普通电风扇里面没有稳压管。

网友:
温度保险,按4楼说的,最好买一个换上。

网友:
风扇缺油了,温度高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一下就可以了,百分之95的风扇报废后这个保险都没工作过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稳的哪门子压啊,一个温度保险,超温就断开,一次性的。一般这种电扇电机正常使用不会超温,但如果发生了故障,比如电机轴卡死之类就会温度升高,为避免火灾等危险情况的发生,添加了这么一个一次性的温度保险。

网友:
还是换一个零件好

网友:
线圈没烧暗,可以短接一次性温度保护元件,最好换PPTC自恢复保险丝,可重复用的温度保护开关。线圈烧暗最好换电机。

网友:
温度保险烧了,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
这个不是稳压的,就是个温度保险管,最好找个换上

网友:
温度保险最好买个同样的装上

网友:
这个牌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温度保险。
会烧的话,可能是电机过热了。长时间运行也不应该会烧,难道是扇叶被卡住了,缺油失容转不动?
我在雷达电热蚊香头里也发现有这个保险,但是其他国产的缩了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润滑油机械部分,一般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