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黄油枪的选择

楼主(2023-08-09):
家里黄油用的不多,
但每次都是搞的螺丝刀上、手上都是的,
看短视频别人修电动车师傅用的好,
我就跟风买了把30元的迷你黄油枪退了,
我感觉结构有问题,上下都会漏油,
还有更换黄油品种不方便,
每把枪只能用一种黄油
现在常用的黄油是这种毛毛虫软管的,
2元钱到10元钱都有,各种颜色各种用途,
我想要是直接能找到一种胶嘴拧软管上直接挤就好了,
刚开始想到用医用注射器,后来找到玻璃胶的胶嘴,
有一种只有1毫米口径的胶嘴,正好能拧在毛毛虫上,
要是1毫米的还是不能满足,
那只能挤在医用针筒里这么用了,

网友A:
1mm的黄油要挺大压力 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美缝打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的黄油要挺大压力 了吧

这个不知道,1毫米的胶嘴我刚下单,还没试过,用手挤不知道行不行,想想应该没问题,以前有一种眼药膏铝的软管的,头部也就是1毫米,并不难挤,不过玻璃胶嘴是可以用刀切的,想切多大都行,要是真的不能用那就只能挤到医用针筒里用了。或者把毛毛虫装在玻璃胶枪里用,那就好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1毫米的胶嘴我刚下单,还没试过,用手挤不知道行不行,想想应该没问题,以前有一种眼药膏铝的 ...

玻璃胶枪粗细也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胶枪粗细也合适吗、

合适的,外径都是4.8厘米,要用圆筒型的胶枪,刚才试了小于1毫米确实有点难挤,我再研究研究,开多大的孔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适的,外径都是4.8厘米,要用圆筒型的胶枪,刚才试了小于1毫米确实有点难挤,我再研究研究,开多大的孔 ...

用个半圆的胶枪,在毛毛虫外面套个50的PVC管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半圆的胶枪,在毛毛虫外面套个50的PVC管能行不

可以的,用非标的50管套过了差不多,国标的壁厚有点紧

网友:
这类小众的还是自己DIY吧 。焊油那种50cc的针筒就比较合适 ,即小巧 又适合精密润滑。

网友:
怎么选黄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用非标的50管套过了差不多,国标的壁厚有点紧

如果实在就是紧的话,直接纵向剖开个缝再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就是紧的话,直接纵向剖开个缝再用就好了

按你这么说,就普通玻璃胶用完后的圆筒改造一下I就能用

网友B:
直接注射器大号针头正好,这个想好用只能自己改,费事点,但是用起来就方便了我就是注射器+针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注射器大号针头正好,这个想好用只能自己改,费事点,但是用起来就方便了我就是注射器+针头 ...

注射器加针头不知道挤黄油阻力大不大,估计要稀一点的黄油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射器加针头不知道挤黄油阻力大不大,估计要稀一点的黄油才行

不加针头也行,用盐水瓶的软管延长就可以,阻力不算很大,我昨天刚加的,就是用的通用锂基润滑脂,可能是夏天的缘故,黄油变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么说,就普通玻璃胶用完后的圆筒改造一下I就能用

可能差不多吧,又不是专业用这个的,能凑合就凑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