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一段户外的扶手铁管锈蚀穿孔了,有什么简便的方法修复外观??

楼主(2023-08-09):
女儿墙边的,上面放了花盆,台风要来移下花盆才发现铁管因长期浸泡已经锈蚀穿孔。。。。。。。。。。

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修复外观?只要不继续锈蚀就可以,无功能要求

目前想到的是除锈,铸工胶或者堵漏王抹平,刷漆

网友:
如果不考虑安全问题啥都行

网友A:
拆掉换一根新的更划算些生锈成这样修复好也不耐用的,最好是全部更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
你这个已经腐蚀的很严重了
我建议有条件的话,在上面加焊铁条什么的加固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外观的话,弄铝胶带粘上就行。如果还要安全,建议换

网友:
锈到这种程度已经无可挽回了,表面除锈也没治,里面已经进水朽烂的速度很快,暂时糊弄的话可以先把管子底面打穿几个大孔,让里面的水分湿气充分流出,里面干燥了锈蚀减慢~然后上面粘附一层防水卷材,戢止水分接触铁管,减缓生锈,但是铁管强度枯竭,不能作为围栏使用了。

网友:
环氧树脂了解一下

网友:
最好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
最终肯定会保不住。锈蚀扩大一些,放入钢筋灌水泥,外面想办法固定一下和露出钢筋头再抹一层水泥和墙融为一体。一劳永逸。

网友:
换新的,也不贵

网友:
缠上那种螺旋缠绕的电线油管保护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换一根新的更划算些生锈成这样修复好也不耐用的,最好是全部更换成不锈钢的。 ...

对,换不锈钢的好

网友:
首先考虑换不锈钢管,治本,

其次可以用铁锈转化漆涂刷,治标

网友:
已经锈成这样了,内部估计也锈了,外面怎么打理内部还是会慢慢锈蚀,更换了吧,换成热镀锌管然后刷防锈漆就可以了

网友:
两头留下,找一根比原管稍粗稍长的管子套进去更换掉,即好看又结实耐用

网友:
填充高硬度发泡胶,外面铸工胶修补,再刷一遍环氧树脂或者防腐涂料。要不就切掉

网友:
镀锌管锌层掉了之后腐蚀很快

网友:
胶水混合颗粒填充,外边刷漆,短时间内一模一样

网友:
认为10楼的方法实用,灌水泥,干了再涮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