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慢速格式化也真是慢,各位给tf卡格式化会考虑慢速模式么?

楼主(2023-08-09):
慢速格式化是否会影响tf卡的使用寿命

都7、8分钟了,为啥还没格式化完毕

网友A:
需要格式化的都是出问题了,慢速格式化一定几率修复。不过一般不是用Windows,而是用AutoFormat、SDFormatter之类的专用存储卡格式化工具

网友:
你又不数据销毁低格干嘛

网友B:
快速格式化,就是清空目录,文件实际还在。
慢速格式化,就是真正去完全清空数据。慢速格式化一次等于消耗一次擦写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速格式化,就是清空目录,文件实际还在。
慢速格式化,就是真正去完全清空数据。慢速格式化一次等于消耗 ...

还是快格式化吧!没必要慢格,

网友:
肯定快速格式化。实际上真正出问题了,慢速格式化也没用

网友:
长时间没用的话,再用的时候会过一遍,经常用的话就快速走一遍就行

网友:
学习累了休息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快格式化吧!没必要慢格,

慢格是不是所有block都要擦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格式化,就是清空目录,文件实际还在。
慢速格式化,就是真正去完全清空数据。慢速格式化一次等于消耗 ...

慢格100次优盘是不是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格式化的都是出问题了,慢速格式化一定几率修复。不过一般不是用Windows,而是用AutoFormat、SDFormatt ...

SDFormatter慢速格式化和windows自带的慢速格式化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格100次优盘是不是直接报废

QLC颗粒有可能。

楼主:
tlc pe只有100,qlc是不是不到50次

网友D:
基于Flash的存储介质慢格没有意义,扇区都是动态的,一般情况文件删除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格式化之后,旧的的分区表和数据扇区很快被打乱,基本没有恢复数据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于Flash的存储介质慢格没有意义,扇区都是动态的,一般情况文件删除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格式化之后, ...

固态硬盘,扇区是动态
tf卡,扇区还是静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