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USB接口供电的欧乐B充电座

楼主(2023-08-09):
家里有2把欧乐b电动牙刷(拆解图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896-1-1.html),原装充电座是这样的:

这玩意是无线充电,效率很低,充满牙刷需要十几个小时,自己发热还不小,这活交给220V市电不合适。正好我的太阳能5V充电系统适合带轻载,于是萌生了自制5V欧乐b充电座的念头。
先用示波器探头自环做近场探头测量了座充波形如下:

由于近场探头只有一圈,所以感应电压很低,但是可以看到频率是37kHz。

把牙刷拆开,放在座充上,测量感应线圈电压如下:

线圈匝数多,幅值挺大的,有二十多伏。

最简单的方案应该是焦耳小偷,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电阻就行了,然后绕个线圈。找了一个2N5401,CE击穿电压达150V,够用了。
以中波收音机磁棒为磁芯,随手绕了组带中心抽头的线圈:

加电测试,空载时集电极电压如下:

带载(在磁棒上捅上牙刷线圈)时集电极电压如下:

牙刷线圈波形如下:

频率太高了,不过能激活没电的牙刷。电流40mA@5V。效率肯定是很低的,不过太阳能不用白不用。先用一段时间再说。一会儿打印一个外壳。

网友A:
焦耳小偷的原理也能用到这里,脑洞大开,不错!

网友:
人才啊,我也觉得博朗、飞利浦这无线充电底座都很不好

网友:
低效率的无线,还不如用磁吸接口,很多防水IPX7的都能用磁吸。

网友:
可以用太阳能的

网友:
在用同款,这个无线充电超级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焦耳小偷的原理也能用到这里,脑洞大开,不错!

就是了,又学到了

网友:
没有充电器,前不久报废一个。

网友(2025-10-13):
原装充电座是220V的, 省掉一个降压变压器了